西门子6RA70的选件板CBP2上的指示灯意义

楼主(2008-10-27):
大家好 我想问下西门子6RA70的选件板CBP2上的指示灯(一共有3个灯)意义?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呀!!!!!!!!!!!!!

网友B:
显示灯                 状态                                                             信息

红                         灭/亮                                         CBP断电;更换CBP或装置

黄                        灭/亮                                          无法与装置交换数据;更换CBP或装置

绿                        灭/亮                                          无法通过PROFIBUS传送过程数据;未接PROFIBUS电缆或电缆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灯                 状态                                                             信息

红                         灭/亮                                         CBP断电;更换CBP或装置

黄                        灭/亮                                          无法与装置交换数据;更换CBP或装置

绿                        灭/亮                                          无法通过PROFIBUS传送过程数据;未接PROFIBUS电缆或电缆有问题

网友D(2008-12-18):
    没注意啊

学习了

网友E(2009-02-21):
这些东西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F(2010-12-18):
同上所说说明书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