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两个通讯口PORT0和PORT1的使用

楼主(2008-10-27):
??????请各位高位指点呵??

???????? 我用的是6ES7 216-2BD21-0XB0的CPU.有两个通讯端口,用了四台,每一台都只能用一个通讯口(PORT0),另一个(PORT1)用不上.我现在想用一个连PC进行监控,另一个口连显示屏.是不是另一个口坏了呵.谢谢!

网友A:
两个口分别用电脑连连看,只要设定正确,应该没问题.??

?

网友B:
"用了四台,每一台都只能用一个通讯口(PORT0),另一个(PORT1)用不上,"什么意思?

网友C:
另一个口已经设为自由口了,可以将模式开关打至TERM,然后再通讯.

网友D:
呵呵;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与电脑通讯了;

网友E:
你没有选择PLC型号,或者型号设置不对——默认是214的CPU,只有1个口PORT0。在设置PLC型号为226以后,就会出现第2个口PORT1了@_@

网友F:
一,通讯口可能被占用了

二,通讯口设置不对

三,通讯电缆有问题

四,通讯口坏了

。。。。。。。。。。

网友G:
用编程软件查查系统块里两个口的波特率,有可能有一个设错了,改一下,上传系统快就好了。

网友H(2009-02-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PORT1可以通讯,PORT0通讯不上,参数也没问题。

网友D:
呵呵;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口坏了,也可能是被定义了通讯参数;

网友I:
在计算机里用PING命令分别PING两个口,先看硬件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查波特率,地址这些设置的问题

网友J(2020-11-21):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PORT1可以通讯,PORT0通讯不上,参数也没问题。

你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21-11-06):
你的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L: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