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备用的切换

楼主(2008-10-27):
请教:我想知道 如何用一台备用的变频器去切换三台主用的变频器。? 就是说哪一台主用的变频器有故障备用的就能投上去代替用? ??

很及哦 谢谢 了师傅们。

网友A:
很费劲的,每个回路要增加2-3个接触器,动作逻辑也比较复杂,如果是泵/风机等类型负载,建议干脆增加一套机泵+变频控制做为系统冗余更为合适,变频器和驱动电机成1对1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很费劲的,每个回路要增加2-3个接触器,动作逻辑也比较复杂,如果是泵/风机等类型负载,建议干脆增加一套机泵+变频控制做为系统冗余更为合适,变频器和驱动电机成1对1控制

还是不懂呀 给说明白一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