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怎么实现两个通道都能控制同一个主轴

楼主(2008-10-27):
现在我把主轴C设置在通道1,然后我在通道2如果运行M03S ##那系统提示轴在另外的通道内。到底怎么才能让两个通道内都能使用M03S##都能启动主轴C.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在两个通道内控制同一个主轴?对于多通道来说,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