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在安装WINCC V6时出现以下提示:
未安装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为使用 WinCC,请安装这些组件:
控制面板 -> 软件 -> 添加 Windows 组件

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的 Instance WinCC

这是怎么回事呀?有用过wincc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使用Windows的添加/删除应用程序中的添加Windows组件来添加消息队列。

如果你有使用的Windows Home版本的话,那么是无法使用Wincc的。

?

网友B:
是要你安装? 消息队列

楼主:
消息队列无法安装,安装过程出现了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33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不存在,或被标记已为删除

网友C:
消息队列在 windows 组件里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息队列无法安装,安装过程出现了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33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不存在,或被标记已为删除

恐怕你安装的操作系统并非原版的安装系统~~

以下网址是微软对这个错误提示的官方提示~~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69384/zh-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息队列无法安装,安装过程出现了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33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不存在,或被标记已为删除

?

?

恐怕你安装的操作系统并非原版的安装系统~~

以下网址是微软对这个错误提示的官方提示~~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69384/zh-cn

我看你给我的链接了,我的系统应该不是正版的,没钱买呀,我的是SP3

网友D:
XP系统的安装光盘放入系统,安装控制面版里系统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激活消息队列并关闭索引服务

网友E:
消息队列问题,进入CMD,处理一下

网友F:
看看是不是XP HOME版,换专业版吧,另外一个是要装消息队列,在控制面板里就可以添加的。我碰到的问题是我的SQL S不合适,我没有WINCC的SQL S,用普通的以后,WINCC根本不认。

网友G(2009-02-07):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电脑公司特别版的XP pro,MSMQ无论用CMD还是管理-服务都没用,而且我已经把依存关系服务也打开了。安装时还是会提示错误码433。怎么解决?或者说是安装MSMQ需要哪些服务支持?他们的顺序是?

网友H(2009-05-25):
同问这个问题! XPSP3下装消息队列报0x433,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已安装。

网友I:
安装消息队列最好在最纯净的系统下安装!

网友J(2011-06-20):
跪求哪位大侠告诉我,如何获得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inatanz wincc)

网友J:
跪求哪位大侠告诉我,如何获得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inatanz wincc)  哪位有能发给我就最好,先谢了哈!     我的邮箱是582398821@qq.com

网友K:
用安装版的系统,我的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