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选一款工控软件吧!

楼主(2008-10-27):
我要做一个pc和plc通讯的控制系统,请高手帮我选一款工控组态软件。

plc是西门子的,是不是西门子自己的软件最合适?

网友A:
看你项目要求了,一般的话国产的都可以满足!

西门子的WINCC太大太蠢,但功能确实很强

网友B:
什么都可以啊,昆仑,天工,力控,世纪星...................很多的

网友C:
用西门子的WINCC吧.但是学起WINCC有点困难

网友D:
紫金桥软件也不错,刚有个项目用了下。服务挺好,有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系统小50万以下可以用很多国产的软件。组态王等。。。。目的是节约成本。

系统50万到100万可以按照系统所需要的功能来选择。组态王。wincc。ifix等都可以。由成本和甲方的需求来选择。国产。国外都可以。。

系统100万以上。大部分情况看甲方来决定。一般简单系统用国内软件。复杂系统用wincc。ifix。intouch的功能比较好。

?

以上是我个人的爱好。不涉及软件的好坏。。。

网友E:
都可以用

网友F:
感觉哪个好就用哪个,只要对自己的味口就行

网友G:
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H:
建议用WINCC,连接通讯比较方便!~~~~~~~~~~~~~~~~~~··

网友I:
通讯能解决好一切都好。

网友J:
小项目也可以用VB编写。

网友K:
我也感到WINCC很难用的,没有用过国产的,不知道服务怎么样。

网友L(2008-12-11):
我也觉得WINCC很难用

网友M:
推荐 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 Real-V6.0 提供最为强大的报表功能,用报表的比较方便

网友N:
ifix吧.豪华的用cimplicity也可以啊.
以前也用国产的,后来比比价格实际没有优势.比如某些国产的,在大点数情况下,需要购买开发版,算来价格竟然和ifix差不多(ifix可以任意使用2小时).
wincc,大家都看到了,上面说的一点不假,难用,难装,难捉摸.画面粗糙,代码复杂.
intouch老牌子了,和wincc的界面差不多.国产有些是仿它的.已经算过气了.
用得广的就这3款国外的.国产的就多了,试过一些,但在项目我只用过组态王.服务蛮好的,你问它就给你补丁.还没解决计价算中间点的问题吧.
顺便说一下,siemens的PLC硬件是性价比最好的了,但是软件,用和装的时候生不如死的感觉.
还有就是siemens和组态软件通讯,一般要购买中间件.我用过以太网的,包括网卡和snet,贵得惊人.其实是可以用普通网卡的.中间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网络资源耗得惊人.不知是不是我的snet没设置好?哪位知道,也请指教一二!

网友O:
              是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