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I M1000这样可以用吗

楼主(2008-10-27):
我们公司的以前搞PLC程序的人走了,领导叫我参考一下他的程序,可是看到头一步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我发不了图片

LDI M1000

AND T2

MUL D100 D200 D300

T2是个2MS的脉冲

请问MUL 运算可以执行吗

网友A:
mUL不可以执行!???????????????????????????????????????????????????????????????????????

网友B:
一般是LD M1000

楼主:
要是不可以执行

那LDI M1000后的程序都可以都删了,还可以减少扫描周期,

其时他这么做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C:
呵呵;只要M1000为OFF,T2为ON,就可以执行MUL;

楼主:
TO:4楼

看看这是什么论坛,要是真这么简单我也不会贴出来呀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m1000什么时候OFF呢??

网友D:
LD M1001就可以了。M1000当plc处于stop时off

网友E:
不执行MUL的。。。。。。。

网友F:
7楼 回复时间:2008-10-31 21:34:35

LD M1001就可以了。M1000当plc处于stop时off

PLC处于STOP的时候,M1000是OFF了,MUL又如何执行呢。

网友G(2008-11-29):
那就不要参考他的程序了,自已编好了,

网友H:
你怎么弄来的2MS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