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异响

楼主(2008-10-27):
一台220KW2极电机在运行中出现“嗡嗡”间歇的异响,轴承没有跑内沿和外沿无缺油现象,电机震动不大,电流表指示稳定负荷无变化,请各位还有指教。

网友A:
应该检查下电机的风扇,是不是有变形,损坏

楼主:
风扇没有问题,这种声音站在电机中间部位听时尤为明显,电机以前更换过但依然有这声音出现,机座经过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网友B:
是变频拖的吗???????????????????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楼主:
额定电源是380V的,直接启动不带变频,电压没有为题。

网友D:
电机内的空气动力声响,

网友E:
220KW直接启动?安装底座是什么形式?有无共震的可能性。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风削风帽的声,没什么事,如果你勤快的话,可以重新调整一下风帽,紧紧螺丝。

网友G:
应该是电机负载的偏心造成的吧

网友H:
这种情况还是没见过,一般是轴承,风扇,或装配不好。电机发热是否正常?

网友I:
1.谐波

2.请问带何种负载?

网友J:
应该是震动发出的声音,220KW很大的电机了,直接启动会有问题的

网友K:
??????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扫膛"吧!

楼主:
是直接启动的。装配没有问题没扫膛现象,电机发热情况正常。负载是多级离心泵。

网友L:
是不是铁心松动呀?

网友M:
可能是泵上的负荷不均衡造成的

网友N:
如果电流正常,温度正常,可放心使用,勤巡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电机内的空气动力声响,

网友P:
停机时噪音马上消失则是电器原因,如果谁着电机停止转动噪音消失则是机诫部分,我遇见过转子串轴产生的电磁噪音

网友Q:
可能是电机后面的风扇在响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扫膛"吧!
请问"扫膛"是什么现象?

网友S:
是不是有轻微的匝间短路!或者是轴承问题

网友S:
扫堂就是定子和转子相摩擦

网友T:
会不会是定转子铁心松动?

网友U:
如果电机轴承没有问题装配正常,那么这种噪音一定是机械传过来的,你可以把电机和设备拆开来试一下听一听噪音是否还存在。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K:??????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扫膛"吧!
请问"扫膛"是什么现象?
扫膛 意思是由于转子动平衡不好,造成定子内壁有扫划现象,容易导致马达烧.

网友V:
谐波 与负载传动时存在偏心 串轴引起的电磁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