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变频器导致相序改变了?

楼主(2008-10-27):
做了一个控制柜,功能是可以变频或工频控制电机。当工频控制时3相 U V W 经接触器接入电机时电机正转,当打到变频控制时U V W 经变频器后接入电机反转。但有的变频回路不反转。

难道是有的变频器导致相序改变?需要设定什么参数吗?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分析。

网友A:
好  在研究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设置里面有一个 改变相序,调整正反转的设置项

网友C:
你也可以将电机的接线其中任意两根互换一下,试试可以吗?

网友C:
三楼说的很对,一般参数设置里面都有

网友D:
看下变频器的手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变频器很容易控制正反转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电源的相序和变频输出的相序反了,一般变频输出是统一的,是你的电源的相序不对。

网友G:
变频器交——直——交逆变出来完全是自己的相序,和电网相序没任何关系,即便相序和转向相同,相位角也不一定相同。可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或更改接线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电源相序无用。

网友H:
1、电网的相序与变频器输出端的相序没有关系,各自独立;

2、变频器输出端的相序,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加以改变;

3、这种切换一定要预先测试一下转向,调整好相序,才可以防止反转;

4、不能根据变频器输出端的字母排序辨认、确定相序!!!

网友I:
把变频器输出侧的两相对调就好了

网友J(2010-03-29):
变频器都有正反转控制端,只需要改变一下即可。

网友K: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默认转向是正转还是反转,把变频器设置改成和工频运行时的转向就行了,如果是端子控制的,改一下端子控制就好了

网友L:
变频器并不是改变相序,而是程序设计的问题。同一个厂子的相许都不一定一样

网友M:
把变频器参数(正反转)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N:
变变频参数 即使换电机两相 换个工作面又是不一样的 改变电机运转方向对变频来说是很容易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交——直——交逆变出来完全是自己的相序,和电网相序没任何关系,即便相序和转向相同,相位角也不一定相同。可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或更改接线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电源相序无用。

楼上说的很好啊 可以调整变频器正反转设点就可以了

网友P:
你好!变频器的参数里面是有可以更改变频器默认正方向的选项,也许您的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但我觉得您的这个现场也有可能是接线的问题,造成反相。

普传科技武汉办事处,将以更快的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巷46号凯乐花园1栋1单元2203室
邮编:430000
电话:027-87716591 15871777568
传真:027-87716591
联系人:孙仁双(经理)
售后服务电话:赵工 027-87716488 15827043803

网友Q(2010-04-28):
变频进线相序调换就可以

 或者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

网友R:
这种问题都要来问啊哥哥?

网友S:
看你是面板控制的还是端子控制的了,在变频器参数里可以改,跟方便的就是变频器进线三相电源换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