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如何用220V来带动

楼主(2008-10-27):
我有一台额定电压380V的三相异步电机但没有380V 的电源? 我如何用200V来带动电机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也行啊,期待答案哦。

网友B:
应该不行吧,你那个电机是三相异步的吧,

要是单相的还可以,可以用一个小变压器,若是三相就不行

?

网友C:
可以的,,,用变频器,,可以将单相变为三相电源,,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D:
无添加其它设备情况下,电压380V的三相异步电机无法用200V来带动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用变频器,,可以将单相变为三相电源,,这样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F:
用那种单相输入三相输了的单相变频器就OK了

网友G:
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呀但是功率,效率和公因数都要下降.可以把电机星接,再把220V电源接在电机没封星端的任意两个接线柱上,在找一450V15微法的电容一端接第三个接线柱另一端接在电源上零线相线均可,通电既可运转,如果起动不了可以增大电容

网友I:
楼上的,你不问清他是多少千瓦的电机就说可以,要是他的电机是10千瓦以上的,你的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J:
还是加变频器?? 好点???????????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

网友K:
小功率电机负载不重可加移相电容

网友L:
加变频器,否则卖出三相电机换买单相电机。。。

网友M:
你那电机是多大功率的,不超过2。2KW就可以改。我有改过一台。加个电容器,在吧接线方法星型改成三角的就可以了

网友N:
可以改.但不要超过4KW.并且电动机的功率下降到原来的06%--70%.方法为:把任意二相串联做为主绕主.另一相为副绕主.串入适当的电容就可.

网友O:
?我搞过效果还可以。用了60RMB

??????

网友P:
星角转换呢!!!!!!!!!!!

网友Q:
把鬼子的电网拉到你家。

网友R: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你可以选择单相220V变频器,将380V电机的星型该为三角型(220)就可以。

网友S:
对:YSC1 关于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你可以选择单相220V变频器,将380V电机的星型该为三角型(220)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

角型的是220V吗?~~~~~~~~~~~~~看看电机铭牌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可以改.但不要超过4KW.并且电动机的功率下降到原来的06%--70%.方法为:把任意二相串联做为主绕主.另一相为副绕主.串入适当的电容就可.

同意

网友U:
同意litao0574的观点。不过功率下降,转速会不会下降,还有转矩?

网友V:
你说的220V是单项的还是三项的?

如是三项的,你原来的电机接法是Y的,就可以直接改为△即可接入到220V三项电源中使用了

如是单项的 就如同 14loud

网友W:
三相接220V只有小功率的才可以,1.5。一下用变频器大功率都不行

网友X:
加变压器或使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