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型电机最高转速可以开到多少

楼主(2008-10-27):
跪求高手些,我司现有Z4型直流电机,整流器是西门子6R24系列的,电机转速是1500R/MIN,假如在负荷允许的前提下,转速最多能超多少?装置作如何改动?(电机工作在弱磁状态下也行)

楼主:
目前转速也得到额定的95%,也就是转速最多能超%?

网友A:
基本转速多少?

最大(弱磁)转速多少?

网友B:
要看什么型号的,额定转速1500rpm一般可以弱磁至2200-3000rpm

网友C(2009-09-13):
能开到2100左右吧,再高的话就容易坏换向器了吧

网友D:
小型机最高可以开3000,中型机座号的估计最高转速2000甚至1000多

网友E:
z4 有的型号的电机可以到3000转的,再高的没看到过,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2009-12-10):
这里有一台电机是Z4-42直流电机,铭牌是1500/3000r/min,以前是用发电机组带动的,后来改用514C直流调速控制了,但速度慢下来了,那么请问如何实现3000转的高速,这台电机有两组励磁线圈,是否低速时并联,高速时只用一组呢,望高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