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曲线如何设计?

楼主(2008-10-27):
电梯的运行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舒适感,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尽量讲究运行效率,那么对于矢量闭环控制的电梯,怎样才能给出一条符合这样要求的速度曲线呢?如果这条曲线是模拟量信号,怎样设计才符合实际呢?

网友A:
建议研究一下S型加减速,甚至5次方曲线加减速,至于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取决于输出和给定形式。

楼主:
有本书上讲把加(减)速s曲线分段用函数关系式(速度与时间 之间)表达,离散地求出s曲线对应函数(速度)值,将其离散值存入数据表中,然后,依次以数字量或模拟量输出。 记得好像是用抛物线与斜线的分段,现在无法找到这个文件了,不知道这种描述是否有道理?

据说有专门的书籍介绍这方面的理论,波恩先生您能在为我推荐一下吗?

?

网友A:
S加减速是一个很实践化的话题,书上夺回提及一些皮毛,真想看资料,还是建议查阅科技期刊。

网友B:
《交流调速电梯原理、设计及安装维修》,张福恩、李秧耕等编著,介绍的是关于电梯的基础理论,90年代成书。

第二章介绍S曲线,速度和时间的函数关系。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先生!

电梯发电状态下运行时,其减速平层时,需要进行直流制动,也就是说需要变频器输出直流,这种直流状态维持到电动机的抱闸释放,即我们经常说的变频器具备零伺服功能.

显然,这个直流产生的电磁转矩与电动机负载产生的转矩方向相反,那么变频器内部如何采集信号,并确定所需直流的极性呢?

????????

网友B:
TO CGP888: 您对电梯的制动过程有所不了解。

直流制动确切地说应该是针对制动电阻,用以消耗直流母线上的泵升电压。

电梯的制动方式实际上是再生发电制动,反馈回的电压使直流母线的电压提高了。

如果对采用直流制动,因为直流制动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体现其效果,因此无法实现电梯所要求的特性。

实际上您所指的是变频器零速运行。

楼主:
石工您好:我所要问的正是变频器零速时的"力矩保持功能",只是这种"直流"力矩是怎样实现"正好与负载力矩反向"呢?

在前面64楼,波恩先生解释了零速时直流力矩的产生,并给出图示,但是我没弄明白这个直流的"相序"(如U正,V负)是怎样确定的?

?

网友A:
“波恩先生解释了零速时直流力矩的产生,并给出图示,但是我没弄明白这个直流的"相序"(如U正,V负)是怎样确定的”———这不是你想要的“零速直流力矩”,而只是为了对齐编码器相位采取的电机转子定向措施

“这个直流的"相序"(如U正,V负)是怎样确定的? ”———就是让直流电由U流入,由V流出

“变频器零速时的"力矩保持功能",只是这种"直流"力矩是怎样实现"正好与负载力矩反向"呢? ”———建议看看先直流电机的拖动原理和四象限运行规律,了解电机如何产生力矩,双向力矩,如何在正转或反转时产生加速力矩和减速力矩。

网友B:
TO CGP888: 波恩先生的零速时直流力矩是为了对齐编码器与电机的转子之间的相对位置。

与电机的零速运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楼主:
哦  ,联想失败了,谢谢二位先生。我现在赶紧找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