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工业数据桥导出归档变量到Excel

楼主(2008-10-27):
利用工业数据桥导出归档变量数据到Excel应该如何组态?数据源选哪个呢?在WinCC项目浏览器里面是否需要添加新的驱动通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很关注,帮你顶。。。

网友B:
采用WINCC的OPC,请找相关的OPC资料,注意你的系统如果是XP,就一定要先把两台计算机的共享问题解决了才行。其它就按OPC的指示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