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请大家指教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我们给一个电机做调速,他要求随着位置的不同而速度不同,我们使用一个位移传感器,但是反应速度太慢,滞后很严重,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网友A:
滞后很严重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的速度跟不上来吗? 用好点的变频器+PG用一下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哦!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响应时间太慢了呢?

网友C:
位移传感器是不是也有个响应速度?

网友D:
综合考虑电机、负载的惯性,电机及调速设备功率是不是足以满足加减速要求,位移传感器能不能安装在传动机构中较为缓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