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常小常识

楼主(2008-10-28):
我们家的灯老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讨论一下,别人家都不犯毛病

楼主:
补充一下电压不高

?

网友A:
多长时间烧,都是同一种品牌的灯吗?开关频繁吗?

网友B:
是白轵灯还是荧光灯?两种情况是不同的

网友C:
窜个2级管就好了......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经常烧,开关频率不高,

?

网友D:
电压是否稳定?灯泡一天开多长时间?

网友E:
应该是电压不稳??????????????

网友F:
若是普通灯泡用在不重要的场合,可以在开关处串接一个4007的二极管。若是节能灯,说明产品质量不行,要换一个质量好的品牌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若是普通灯泡用在不重要的场合,可以在开关处串接一个4007的二极管。若是节能灯,说明产品质量不行,要换一个质量好的品牌用。

串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嘛,我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H:
半波整流嘛.....

网友I:
整流后电压不是只剩一半了灯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J:
真的可以吗?半波整流我也知道,有试验过吗?

楼主:
我认为不是电压不稳,我们整座楼不会就我们一家的电压不稳吧,请大家踊跃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