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 -60A

楼主(2008-10-28):
MR-J2S-60A,报AL E9的错,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主电路OFF警告!!!

网友B:
检查电源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主电源没有问题,换了一台就正常了,

网友C: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 400-821-3030

网友D:
         专修三菱伺服驱动器

       电话:0769-85590365             黄先生                 QQ:307717125

网友E(2011-06-27):
MR-J2S-60A,报AL E37的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2011-10-26):
E9是驱动器内部继电器没有吸合,E37是参数异常。三菱伺服驱动器专业维修技术支持QQ:860666450

网友B:
E37是参数异常,可以通过驱动器查看到具体是哪个参数出了问题的

网友G:
维修三菱伺服系统,低价销售9.8成新三菱伺服一套,MR-J2S-70A+HCKFS73B   带刹车伺服系统,带原包装和说明书。

崔  13267170016   QQ:66706889

网友H:
不错的选择,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