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驱动器=伺服?

楼主(2008-10-28):
如题!

直流无刷电机无驱动器能否工作?

因为有霍尔做反馈,所以构成了闭环,这是否也算伺服呢?

网友A:
伺服的定义是-----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所以你无论什么电机只要是是能执行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步进电机构成闭环也称步进伺服

楼主:
谢谢江工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B:
不同的概念????????????????????

网友C:
只要是闭环控制,都可以叫伺服

另代理美国PITTMAN直流伺服电机www.sherry-motion.com

网友D:
西门子早期的1FT5交流伺服电机实质上就属于直流无刷电机,与其配套的611A伺服驱动器也曾是模拟伺服,6拍换相方波驱动的那种。

网友E:
伺服就是电能转换为机械动力,实时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