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MC 主轴报警9012

楼主(2008-10-28):
fanuc OI-MC 主轴报警9012,驱动器怎么修理?

网友A:
驱动器显什么?最好讲清楚一下.

网友B:
DC? LINK?? OVERURRENT / IPM? ALARM? 应该还是主回路过电流,驱动器显12呗!可能原因:PCB安装不好,松动;电机绕组绝缘不良;参数设置不正确,有无乱改动?;IGBT\IPM坏了;环境条件不佳,散热太差

楼主:
驱动器显示12.发那科的提示是驱动器故障!

网友C:
问问修变频器的。。。应该能够明白的。

网友D:
可能是功率模块坏了,你先查查模块。

网友E:
而楼非常的专业!完全同意!

网友F:
我这以前也有一台FANUC报9012的,好象是IGBT的问题

网友B(2008-12-01):
过一个月了,怎么还没有悬赏?

网友G(2009-01-01):
看看光缆线接好了没有?

网友H: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就把这档子事忘求了

网友I(2009-07-08):
你们不都有分了吗?

网友J(2009-12-16):
测量主轴电缆对地电阻,应该是电缆磨损对地..

网友G(2010-09-19):
9012  spn_n_:overvolt    powcircuit

spm    12             1 电流过高  2 主轴参数与电机不匹配 3 更换SPM单元

网友K:
检查可控硅模块,90%是那个坏了,DC回路过电流,如果可控硅模块击穿了,那肯定是过电流的,是FUJI 的,有2个型号,P型的和N型的,机械表就能打的出

FANUC的驱动器板子一般只要不是外部短路什么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碰到的多了这个问题,都是自己买了FUJI的模块自己换.便宜又方便

网友L(2013-10-18):
引用 网友K:
检查可控硅模块,90%是那个坏了,DC回路过电流,如果...

 FUJI模块是怎样子的

网友M(2018-10-14):
论坛里大神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