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波动问题

楼主(2008-10-28):
西门子电磁流量计在使用中出现了不准确的现象,在做流量的实时曲线图时发现像脉冲一样的曲线,测量及其不稳定,由于流量计在地下管廊中,不知道管道中是否存在介质的流动问题,再者管道为PPH管道。在这之前并每有做接地的工作。于是将传感器和两个接地环之间做等电位线然后再接地,这样检查后发现流量计中仍然成脉冲室跳动。
后又将流量计的电源断掉,将其充分放电后重新再送电,电磁流量计流量稳定,介质静止状态下保持流量为零。
流量计的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动力线的干扰,产生一个很小的电位差,使得流量计测得的信号不稳定,在做等电位线后将此电势消除,使得测量稳定。

楼主:
电磁流量计一定要注意接好地,防止电磁干扰。还要注意满管,不要有气泡。

网友A(2009-01-03):
估计,你没有接地好,像这样的PPh管道,选择的时候应该要带接地电极才行,看来西门子的流量计不错啊。

网友B:
检查下接地,注意介质接地。加装接地环,再看下空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