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排行榜

楼主(2008-10-28):
各位大虾,流量计不同厂家各有千秋,大家来给他们排排顺序,从高到低!

1、科氏力原理质量流量计:ROSEMOUNT、横河、E+H
2、涡街:横河、艾默生、ABB、E+H
3、靶式流量计:美国伟业(哪位大虾再给我推荐一下其他进口靶表,我要应用一次,和伟业比比)
4、超声波流量计:西门子(丹佛斯)
5、热式质量流量计:FCI
6、电磁流量计:ABB、横河

网友A:
这个就难了,各个产品的老大应该很好排定,但是接下去的小二小三以及小五小六之类的就是公说公有理了。

而且兄弟的电磁流量计竟然没有科隆和E+H,那还怎么排啊。

另外,排什么啊?质量品质还是市场 占有率?

网友B:
这些仪表还真的都不错,难分伯仲的!

网友C:
哪里有这么个排法的 没意义!!

网友D:
这些都是很贵的仪表,在需要精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不要选好的。比如我要做氯气的输送用质量流量计,是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结算,就必须选用罗斯蒙特的质量流量计。现在我们国产的仪表已经是很好的了,如北就奈士德质量流量计,唐山美伦生产的热式质量流量计。现已经都可以了。

网友E:
脉冲型流量传感器具体是怎么用的啊?是不是气体流过传感器一定量的设定值就向外发一个脉冲啊?

比如我想向容器里装3L氮气,传感器每0.5L发一个脉冲,六个脉冲后就是3L,脉冲型流量传感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F:
名次是次要的,关键是如果做产品质量,稳定性,服务是吧!

网友G:
兄弟。你得看测量什么介质,流量范围和条件怎么样,还有用户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H(2008-11-28):
这个排名有意思,没事别瞎排啊,每个工况都是看客户要求的

网友I(2009-01-13):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

科隆的电磁也不错的,应该可以排前三吧(但光华不行哦,光华就是价格有优势,质量太差,可能是卖得多原因,质量把关不好,希望大家不要把光华等同于科隆)

网友J(2010-04-22):
拍需要按应用的需求,不能超要求。如果要测量个税的流量哪个最好?

网友K:
测量溶剂油哪一种流量计好一点?如果选用质量流量计,用于发船监控,哪一个厂家的比较好?

网友L(2011-02-16):
这怎么个排法?所谓的高低是按价格还是性价比还是精度稳定性实用性?不同的场合会使用到使用不同的流量计!

网友M:
好的仪表并不一定就好用,再好的仪表也要可是否适合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