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表压力”

楼主(2008-10-28):
工程上常用的是表压力。不知表压力的"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表压强,简称表压,是指以当时当地大气压为起点计算的压强。当所测量的系统的压强等于当时当地的大气压时,压强表的指针指零。即表压为零。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支持一下

网友C:
压强表的指针指零。即表压为零,详见:http://www.hsyb.cn/index.Asp

网友D:
我们通常看到压力表的量程就是指的表压力,表压力+大气压力=绝对压力

网友E:
个人看法:
所谓"表"应该就是指被测压力大于大气压力时仪表的显示压力值。因为:
当绝对压力大于大气压力时,其相对压力称为表压力。
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其相对压力称为负压力。

网友F:
对:xxkj 关于个人看法:
所谓"表"应该就是指被测压力大于大气压力时仪表的显示压力值。因为:
当绝对压力大于大气压力时,其相对压力称为表压力。
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其相对压力称为负压力。
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G:
表压力是与大气压比较后的压力,所以表压是高于大气压的压力

网友H(2008-12-09):
5,6,7楼说的不对。有一点你们没注意到,表压指的是以当地大气压为零点的压力,它可以低于当地大气压,显示负值。而绝压表是以绝对压力为零点的。

网友I:
 以当地大气压为零点的压力,若大于当地大气压,称为表压;若小于当地大气压,则称为负压或真空度。

网友J:
大家说的都很对!!!!1

网友K:
说真的,还真没钻研过哪个字的意识,我不晓得,来学习学习

网友L:
表压力是指以标准大气压为参考点测量的压力值。标准大气压为101KPa,一般人常说的压力为100KPa,都是相对一个大气压的压力值。要是以绝对零点为参考点,那此时的压力值约为200KPa。通常仪表生产地的大气压强与使用用户所在地的大气压强不一定相同。所以就会出现,用户没有给压力但仪表指针并不指零。

网友:
绝对压力加大气压力就是表压。

网友M:
概念模糊,太简单了,这是概念不清,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N:
表压强,简称表压,是指以当时当地大气压为起点计算的压强。当所测量的系统的压强等于当时当地的大气压时,压强表的指针指零。即表压为零。

同意!!

网友O:
回去学初中物理,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表压强,简称表压,是指以当时当地大气压为起点计算的压强。当所测量的系统的压强等于当时当地的大气压时,压强表的指针指零。即表压为零。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