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种电机

楼主(2008-10-28):
?

?? 有没有一种电机,输出一个模拟电压值,电机会旋转一个角度,并且角度和电压值成正比。最好市场上就有卖的?谢谢

网友A:
这种电机不知道有没有,都是电机+分度盘。

网友B:
干嘛非要模拟呢????

网友C:
找振镜电机?

网友D(2008-12-16):
电动执行器,市场上就有卖的

网友E:
这是需要在前级控制器中经过运算的可控电机,如果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G:
用电动执行器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呵呵!4-20MA----------对应0----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