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解决方案

楼主(2008-10-28):
想在煤矿的巷道中(大概5KM长)布置一些检测点,采样故障信号(无非是开关量或者模拟量的一些数据),且这些检测点之间能以无线的方式进行通讯,比如说某各检测点出现了故障信号,在其它检测点的显示终端上也会有显示。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考虑道巷道的复杂性,允许每格一定距离设置一个类似于基站的信号中介点。

网友A:
数传电台可以解决!!!

网友B:
文科车马费劳动日摁扣人决去

网友C:
只要解决了防暴问题,你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数传电台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种。

网友D:
按你所描述的情况,我认为用无线数传电台是完全可以的,你本身通讯距离也不是很长。我现在不了解你的巷道大小有多少?是否方便天线架设?还有个问题是对防暴有何要求。

楼主:
煤矿巷道可以想象的到的,有宽有窄没有定规,最小的地方但是大概就是可以铺设一条铁轨的宽度,高度则是比普通人高一点点的样子,我也比较担心防暴的问题,由于我本身只是做工控的,没有采矿的专业背景,不知道数传电台这些通讯设备在防暴性能上是不是还有技术参数的,还有这些技术参数能否满足矿井下的要求。

网友C:
防暴是由专业公司来做的,数传电台并没有这方面的指标,你只需要把整套方案拿给防暴公司,他们会帮你把防暴措施加上去的,当然这价格一定不菲。

网友E:
还有专门的防暴公司

楼主:
防暴公司?我还真没有听过,那是不是意味着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们做工控的只要能实现通讯方面的技术功能就可以了,防暴方面的问题只要肯花钱请防暴公司的话,防暴公司肯定能解决?

网友C:
对,防暴公司都是国家承认的具有防暴资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