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抗器的接线选择

楼主(2008-10-28):
变频器的直流电抗器的线要多粗啊?电流怎么算?

?

网友A:
直流电抗器电流大致估算公式In=Pn/0.75/540....例如37KW的变频器,流经直流电抗器的电流大致92A左右

楼主:
这个公式怎么解释啊?

网友A:
540V是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参考值!

楼主:
0.75呢?????????

楼主:
?还有就是大变频器拖小一档或者两档的电机时,电流按变频器算还是按电机算?

网友A:
1)0.75是考虑电机和功率因素的估算系数,因为Pn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换算成输出当然要考虑这二个因素。。中学物理中的简单问题。。!!!

2)下面一个问题就该明白了:当然按实际拖动的马达功率计算。。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当然由拖动的负载决定,与变频器本身容量大小又有何干?

简单问题,稍微用点脑筋你就可以自己得出结论,除非你的工科基础很烂。。

楼主:
大哥 俺不是学这行的 只是半路出家,谢谢!!

网友B:
直流电抗器的接线有无方向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75是考虑电机和功率因素的估算系数,因为Pn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换算成输出当然要考虑这二个因素。。中学物理中的简单问题。。!!!

2)下面一个问题就该明白了:当然按实际拖动的马达功率计算。。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当然由拖动的负载决定,与变频器本身容量大小又有何干?

简单问题,稍微用点脑筋你就可以自己得出结论,除非你的工科基础很烂。。

1)0.75是考虑电机和功率因素的估算系数,因为Pn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换算成输出当然要考虑这二个因素。。中学物理中的简单问题。。!!!

2)下面一个问题就该明白了:当然按实际拖动的马达功率计算。。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当然由拖动的负载决定,与变频器本身容量大小又有何干?

简单问题,稍微用点脑筋你就可以自己得出结论,除非你的工科基础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