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荒芜的地方进行长距离通信,西门子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楼主(2008-10-28):
由于施工的地点荒无人烟,根本没有什么通信运营商的基站,现在想实现5公里以内距离的通讯,有线无线均可,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A:
用数传电台,要无委会批准的。

?

楼主:
这个比较麻烦啊,而且和PLC的接口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设置中介点的方法将信号一段距离一段距离的传过来,如果可以的话也不介意这样做。

网友B:
无线以太网

?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s7-300/400可用MPI 转以太网转换器+光纤收发器+5 公里光纤+光纤收发器+带网卡的计算机

?

网友D:
此类项目用数传电台比较合适,即然是施工的地点荒无人烟,估计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不会找你麻烦,施工方便,开通快,成本低!QQ12103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