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8-10-28):
求助大家一个关于时钟指令的问题!

假如我编一个程序,需要每天中午12点让整个程序从新启动,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比较时间不可以??

网友B:
你用时钟设定一个区间,放在你需要的程序中。

网友C:
所有的PLC都有日历读出功能,只要你时时读出小时,然后比较是否等于12点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11--3月份,每天早上7点自动启动加热装置的程序,就是利用的日历

楼主:
?如何设定啊!能上传个程序不!

网友D:
读取系统时间

到时间就触发你的程序即可

网友E:
读取时间根据工艺来写就可以了啊

网友F(2008-12-21):
读取时钟在进行比较满足就运行你要的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哈哈 不是所有的PLC都有内部时间的

网友H:
你用得是什么类型的PLC?读取时钟然后进行比较,时钟可以在特殊寄存器中找到,不通型号的PLC寄存器不一样,三菱的好像是d8013吧 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I:
用循环啊,或中断都可以的啊

网友J:
CPM2*的和CP1的都有时钟,查下操作手册,有时钟的地址的.直接mov到DM区比较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