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位上升速度怎么在线测量啊

楼主(2008-10-28):
请教各位水位上升速度怎么测啊,0~20毫米/分钟。谢谢

网友A:
1)简单方法:测量标准周期内(如1S、10S或60S等)液位传感器输入标准信号的变化值(周期末测量值-周期始测量值)..

2)精确方法:适当减小测量周期,将多次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值..大的控制系统(如DCS 等)可利用标准应用宏,小系统你得自己编个简单程序哦

楼主:
对:平和 关于

1)简单方法:测量标准周期内(如1S、10S或60S等)液位传感器输入标准信号的变化值(周期末测量值-周期始测量值)..

2)精确方法:适当减小测量周期,将多次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值..大的控制系统(如DCS 等)可利用标准应用宏,小系统你得自己编个简单程序哦

内容的回复:谢谢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