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问题

楼主(2008-10-28):
? 说起伺服的回原点,对于新手的我问题真的太多了。问一个简单的吧。

?说起回原点,自然不能不提的是限位开关,对于限位开关,我最大的迷惑是:限位开关的位置怎么设置的?

希望高手传授新手两招,不胜感谢。。

网友A:
在本版精华区有很多相关讨论了。如果看了以后还有细节不清楚,不妨在该贴内回复讨论。

楼主:
找不到。。找不到。。

网友B:
设在物理坐标的目标零位附近,置于连续两个Z信号对应的机械位置之间,尽量不要贴近Z信号对应的机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