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7-200做PID功能

楼主(2008-10-28):
配置:CPU:CPU224XPCN,扩展:EM232.

应用要求:两路AI输入两浮动辊位置(0~10V),两路AO输出(+/-10V)到两变频器做速度给定.想用PID功能使变频器的速度能比较稳定.

请教:各位有类似应用经验的指教,思路或感受均可.谢谢!

网友A:
你的控制工艺没说清楚。我有份相关的资料。有兴趣的话,留下邮箱,我了给你,你比对着就应该做得出来了。

网友A:
用200系列做PID比较麻烦,要进行大量的换算,要是用300或是400就比较简单了,你只需要管是用自动还是手动,输入的值是过程值还是百分值,选择PID三项中的哪些项,对应的比例、积分、微分是多少,至于其他的如扫描周期、死区等都有默认的,当然如果发现默认值达不到你的控制要求时,你可以修改这些值。

楼主:
谢谢!我的邮箱:liuconman@sohu.com.我知道300/400有PID功能块,可以直接调用赋值即可使用.但我们这是个小系统,用300可能有点浪费,不知道价格差别大不?

网友B:
200系列也有功能块的,但我不熟。

网友C:
我发过相关贴子,对你应该有所帮助。如果需要的话,请参阅——点我的名字就可以查找。

网友D:
用向导就好做多了,只调用子程序就行

网友E:
非常简单

qq877969613 联系我

楼主:
谢谢1/2楼的陈工!

谢谢老菜鸟!看过您的很多文章/回复,今天才知道您是我老乡,我也是鬼城的,现在在江苏.希望结交您.我的QQ:63599395.liuconman@sohu.com.

网友C:
哦,我也是鬼城的,现在深圳。我的E-Mail:deshengwu@tom.com     QQ:981510955

网友F:
想法是挺好的,但是这种控制不太好实现,系统会不稳定,很难调的。我觉得开环就可以了!

网友G:
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去实行呢?

网友H:
西门子S7-200PLC的PID做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指令自己动手编写(200PLC有专门用于编写PID的指令,但相对麻烦,需要有较深刻的理解)

二是利用向导生成PID程序(只要对PID有一定了解,对参数的设定规则有一定了解就可以做),建议用这种方式去做,会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

根据向导的提示可以对死区、报警、手动等功能进行选择,可以对设定范围、P、I、D等参数进行设定(完成后还可以利用向导进行更改)。根据提示完成设定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子程序和一个中断程序,在主程序或其他程序中调用PID子程序就可以实现PID调节功能。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可以直接察看编程软件的帮助文档,那里说明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的变频器是用现成的,CT 的,COMMANDER SE那种,没有PID功能.我没有用S7-200做过PID用于速度控制,我也担心效果是否好?

网友:
我也是这么用的但是运行很不稳定啊

很烦人啊现场老是打电话

那位高手有具体的程序给发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I:
顶下       没做过

网友J:
用设置向导可以做,以前做过控制阀的

楼主(2008-12-19):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此特别感谢孤苦无依和我的老乡老菜鸟,他们发的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想给他们一人5分悬赏分,怎么给呀?

这个项目现在做完了,我感觉效果还可以,也许我这个应用对速度要求精度不是太高.

我是用向导做的,目标就是让浮动轮始终在中点位置,高过中点,马达正转,低于中点马达反转.与全线速度某一时刻是多大无关(自动模式时放卷速度始终等于线速度).

我是第一次用200PLC做PID功能,又是做速度控制,我觉得有几点感受:

1,设定值设成0.5,但设定值范围的确定花了我不少时间;

2,由于我在PID中用了手动控制,手动正转和手动反转设定值的确定花了不少时间;

3,删除和更改PID设置须小心,否则总是编译出错;

4,用PID调试工具应在参数大概可用时进行,否则自动调试总出错.

网友K:
LD M1.2
LPS
AR> VD208, VD1670
AN T104
TON T104, 1
LRD
A T104
+I 300, VW1402
LRD
AR< VD208, VD1670
AN T105
TON T105, 1
LRD
A T105
-I 300, VW1402
LRD
AW> VW1402, 32000
MOVW 32000, VW1402
LPP
AW< VW1402, 6400
MOVW 6400, VW1402

自己做的

网友L:
工艺没有说清楚,不过PID并不难

网友M:
参考手册上有回路表,按照那个回路表做,地址我记得是2、4、6、8、10这样升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