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E740-5.5KW变频器

楼主(2008-10-28):
三菱E740-5.5KW变频器,请问可以带负载高速电机吗,额定频率=310HZ-电流=11.3A转速每分钟=6200转,谢谢、

网友A:
电机轴承可能受不了.

网友B:
那你要看看变频的功能可以实现吧!

楼主:
0=0.1,1=310HZ.3=310HZ.7=30,8=30,9=12A,71=3,80=9999,81=9999.19-250V,83-250V.谢谢大家,看我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pr83=250V ?这是什么电机?额定电压是250V吗?

楼主:
我也不清楚,上面写着U1=250V,这个电机查不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