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下手了请教各位大虾这个系统如何编程

楼主(2008-10-28):
一个废水处理系统PLC是FX1N另有一个触摸屏

但输入信号只有几个液位的反馈信号和泵过载信号其他都没有,触摸屏有手动与自动控制

在自动控制状态下也能手动启动,我想是不是触摸屏提供的启动信号还是其它的方法,但不用输入点如何编程啊

网友A:
不能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既然有用到PLC,那么自然是PLC进行处理,而如果要显示在触摸屏上,那么由触摸屏上读取PLC中地址。

你最好整理一下思路,将你要寻求帮助的内容写的更清晰一点。

网友B:
触摸屏连接PLC的内部继电器

网友C:
看你的配置啦,现在市场上有的屏就直接带I/O点的,那样就不需要PLC啦

楼主:
2楼你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我是初学

网友D:
在哪里,我帮你做,你这个挺简单的。我联系电话:158-1400-1461.(1573)

你只要提供动作详细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触摸屏可以直接提供的启动信号,也可以由PLC控制。

网友F:
直接在触摸屏控制的很简单

网友G:
貌似很简单的啦?? 用哪个PLC控制?? 在 屏上做个画面就OK了啊

?

楼主:
我的意思是触摸屏的原理及与PLC的关系我还没搞懂

网友H:
你用的什么触摸屏和PLC 多看看说明书自然会收益不少,但不知你的专业是什么?

网友I:
触摸屏要读PIC的地址,每个触摸点都对应PIC的点。

网友J:
你的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我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外部按纽和屏可以启动同一个功能?如果是,屏要控制一个PLC的对应辅助继电器点MXXX,有按纽输入点并进去了,不就这样了么,还是多看点说明书吧.

网友K:
水处理---简单啊,我做的不要太多!可以联系。wy-automation@163.com

楼主:
对:猎鹰者 关于

你的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我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外部按纽和屏可以启动同一个功能?如果是,屏要控制一个PLC的对应辅助继电器点MXXX,有按纽输入点并进去了,不就这样了么,还是多看点说明书吧.

内容的回复:
没有按钮和开关只有一只触摸屏,我初学的只知道编程时要用到输入继电器但是整个系统只有几个液位的反馈信号与过载信号,是不是触摸屏每个开关都可以看成是一个输入?占用位元件X

网友L:
简单啊!触摸屏连接的是PLC的内部继电器

网友M:
就用人机上的点控制阿

网友N:
触摸屏读取地址,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O:
触摸屏上的开关既可以设置成输入X,也可以设置成辅助继电器M,时间继电器T,看你自己如何写

网友P:
举例:根据液位差来控制格栅的开启一类的,触摸屏 显示各工序的状态和液位值啊

网友Q:
楼主没有一点PLC的知识就要做系统,很难的,还是先学习吧,技术问题在老板面前是不能吹牛的!

网友R:
我真服了,看来楼主压根就没有做过PLC,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干起来了啊

真是厉害啊,还是多学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