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自整定

楼主(2008-10-28):
各位高人:变频器经过多次整定会坏嘛?另外什么情况下自整定?整定后有什么好处啊?怎么算整定成功了?谢谢!!!

网友A:
使用的外部条件如更换马达,负载变化等重新调试时需自整定,自整定其实是输入该应用的实际条件,使变频器的运行更贴近实际情况,从而得以优化.如果严格按照要求(如要求脱掉负载)做是不会损坏变频器的.

楼主:
在做自整定的时候电机会发热没有问题吧?不会烧掉吧?

网友B:
我同意1楼说法,必须按现场的设备(马达)实际参数,如功率,额定电流,电压。。设置参数一般停止变频器来设定,我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我厂用富士,一般的产品说明书都有介绍如何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