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使用

楼主(2008-10-28):
最近一个客户使用台达系列的伺服,他想在伺服使用当中加减速,我想选用速度控制模式,但是在其中也用到了位置定位,要使用脉冲。这让我很困惑,小弟是才接触伺服,不知道该给他选用哪种控制方式,选用了以后又该怎么接线使用。请大家帮忙帮小弟选择,并指点一二。

网友A:
用速度模式,有位置反馈也可以实现位置定位。用脉冲也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实现加减速,有什么可困惑的?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否一定得在速度模式下工作,如果不是很必须,就没必要花那么大精力,对控制器的要求较高。

网友C:
也可用位置控制方式。信捷XC系列PLC支持 可调脉冲输出指令PLSF.

网友D:
楼主用的是ASDA 系列吗?

网友E:
樓主應該用的是混合模式。

楼主:
对:&小贝& 关于

楼主用的是ASDA 系列吗?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ASD-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