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速度控制模式下。。。。。

楼主(2008-10-28):
请问速度控制模式下,外部接线怎么去接?

PLC是不是要有模拟量输出?

网友A:
“请问速度控制模式下,外部接线怎么去接?”

这要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驱动器。
“PLC是不是要有模拟量输出? ”

原则上是要的,如果是只是多段速度控制,就可以不要。

网友B:
不同的PLC 和驱动器,它们的接线方式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你这样说太让人?????
你若是MITSUBISHI系列的我这有。

网友C:
有通讯控制、有多段速控制、有模拟量控制,不知你要哪一个。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请问速度控制模式下,外部接线怎么去接?”

这要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驱动器。
“PLC是不是要有模拟量输出? ”

原则上是要的,如果是只是多段速度控制,就可以不要。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PLC

楼主:
对:1 5 7 3 关于不同的PLC 和驱动器,它们的接线方式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你这样说太让人?????
你若是MITSUBISHI系列的我这有。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使用的是台达的PLC和东元的伺服

网友A:
您提供的是品牌,不是型号。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您提供的是品牌,不是型号。

内容的回复:是台达EH系列PLC和ASDA-B系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