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电机有几种控制方法?

楼主(2008-10-28):
各位工友,步进电机有几种控制方法?小弟我接触到的就是“PLC位置模块——伺服驱动器——步进电机”这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控制方法呢?还有哪种PLC的位置模块和伺服驱动器比较稳定,公司用的三星PLC的位置模块(用于驱动步进电机高速来回摆动)经常出现问题,很不稳定,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伺服和步进是两回事呢。
步进一般都是脉冲控制,伺服可以采用脉冲、模拟电压或者总线来控制!

网友B:
楼主讲得很好呀????

网友C:
PLC位置模块——私服驱动器——伺服步进电机

什么意思啊?伺服步进电机是新出来的一种控制电机吗?是不是能取长补短呢?

楼主:
哦,说的好像有点问题,更正一下,是步进电机

网友D:
建议采用信捷XC系列的PLC,本体就包含脉冲输出。

我们曾经用于内圆磨床的磨架震荡(伺服)。

网友E:
步进电机能接受的最高运行频率是受限制的,如果楼主要求电机高速运转,还不如考虑用伺服,虽然价格高些,但高速运行精度比步进电机高多了.也可以用PLC位置模块来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