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厂里一台55KW交流电动机是用自耦变压器进行启动的,今天发现在启动时电机发出嗡嗡声并未转动,立即停车并检查。一开始以为是电源缺相所造成的,但检查了电源及接触器等并未发现异常,而且电机是空载,盘动联轴器也很轻,没有卡阻现象。又进行了次试车,但还出现了同样情况。我把联轴器转了下位置,既然可以正常启动了,当启动后正常运行时,空载电流有55A之多,电机的正常额定电流是102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放的时间长了?

网友B:
?????? 从你介绍的现象来看,我个人认为自耦变压器第一步还是缺相,二步不缺,原因是?? 1、电机发出嗡嗡声并未转动,2、联轴器也很轻,没有卡阻现象,3、联轴器转了下位置,既然可以正常启动了(电机缺相时变换一下转子角度,电机是可以启动的但声音、转数、电流都不正常),但二步投上后并不缺相所以启动后才能正常行。

?????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你在试车时自耦变压器第一步启动发现没转你就停车了。

?

?

?

?

?

楼主:
恩,是的,当时我也考虑到是不是启动时缺相出现的问题,就把电机接线盒内的电源接线拆了空试一次线路,用万用表量了启动后的自耦变压器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放的时间长了?

不会的,这台有问题的电机和另一台是隔天开的。

网友C:
查一查控制线路吧!!!!

网友D:
请问

1.启动时自耦变压器输入的电流与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少?

2.请检查星点

请多指教

网友E:
电机轴承损坏,导致电机定\装子气隙不均匀或者是转子擦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

1.启动时自耦变压器输入的电流与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少?

2.请检查星点

请多指教

??? 还是先查查变压器

网友G:
先用钳形表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得检查线路,还得考虑是否匝间有短路问题

网友H:
你原来接的是百分之多少的接点,换自耦变压器的接点试试

网友I:
电机轴承损坏,或者轴承走外圈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电机接线盒内的一相绕组的引出线接线头松动,重新连接后,启动和运行都正常了,但用钳形电流表测3相空载电流还是偏高,A相48A,B相50A,C相51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