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配电有时会跳闸

楼主(2008-10-28):
配电房,在合低压配电总闸时,高压配电有时会跳闸,可低压配电并没有带动力负载,只有照明,(线路也没有短路) 高压配电只有过流和速断保护,问是什么原因?先谢了

网友A:
肯定对高压配电产生冲击了.不然不会呀

网友B:
综合保护装置的整定是否对啊!可能是保护误动作吧

楼主:
保护装置的整定没有问题,平时就是带上所有负载也不会跳闸,就是在合低压配电总闸时有时会跳闸,不知何原因?

网友C:
1 高压配电跳闸时发啥信号?

2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在一起吗?(是否是高压配电开关机械上有问题,振动导致高压配电开关有时跳闸)

网友D:
会不会是高压侧开关有故障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高压配电跳闸时发啥信号?

2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在一起吗?(是否是高压配电开关机械上有问题,振动导致高压配电开关有时跳闸)

赞成这个观点

网友F:
一般没有可能的,除非控制回路有问题。是用直流操作的吗?有可能是控制回路绝缘不良引起的,低压总闸控制回路窜入高压开关控制回路了

楼主: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在一起吗?(是否是高压配电开关机械上有问题,振动导致高压配电开关有时跳闸)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并没有在一起!

网友G:
曾有人提倡只要低压断路器允许,应该带负荷分合闸,因为变压器空载合闸操作过电压为7倍左右,看你的情况应该是过电压引起的,调调整定值,或者带些负荷合闸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回10楼:怎么可能是过电压呢,变压器已经受电了耶。

网友G:
在合闸时产生的操作过电压

网友F:
他是低压空母线,合低总会产生操作过电压?又怎么去跳高压开关?

网友H:
许继集团qq交流群:72846275 本群为做工业项目的交流平台.欢迎销售技术人员加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在一起吗?(是否是高压配电开关机械上有问题,振动导致高压配电开关有时跳闸)

高低压的配电开关并没有在一起!

1 高压配电跳闸时发啥信号?

网友I:
有没有想过: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J:
1、综保设置、跳闸内容?

2、低压控制系统是否共用直流系统?

3、是否存在变压器并网问题?

网友K:
合闸瞬间浪涌电流所致。

网友C:
呵呵,又一个不知所踪。

网友L:
看保护器上出显多少数值啊. 查下说明书. 以前我公司也是10kv分路合上跳总闸,出现5...有零序点流 设小了

楼主(2008-11-30):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大天使 X大天使
积分:1664
帖子:876注册时间:2005-1-13 18:19:00 17楼 回复时间:2008-10-31 11:30:25 1、综保设置、跳闸内容?

2、低压控制系统是否共用直流系统?

3、是否存在变压器并网问题?

综保设置数值正常(已检测),低压控制系统没有共用直流系统,存在变压器并网问题,是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并网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漏电马达 X漏电马达
积分:1005
帖子:909注册时间:2007-12-9 13:33:00 18楼 回复时间:2008-10-31 12:51:04 合闸瞬间浪涌电流所致。

合闸瞬间浪涌电流应没有这么大吧?低压侧设定1500A,高压侧设定200A(10KV)。

网友M:
什么是有时候,把问题说清楚,高压跳闸信号显示什么,速断还是过流.

网友N:
瞬间的电流冲击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