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压力变送器测量问题

楼主(2008-10-28):
请教各位: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我必须用一块量程为0~20KPa的压力变送器去测量-80~+80Pa的压力,变送器装于取压点上方5m处,测量介质是容器内空气压力,请问如何才能使测量值尽可能的“精确”呢?

网友A:
本身精度不高话,是不好控制的.

楼主:
横河EJA110A变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河EJA110A变送器

说的对!选型很关键!

楼主:
我是说现在只有横河EJA110A变送器,但却要当作EJA120A微差压的用,选型没错,但是采购买错了,已经不可能换了,所以才请大家帮忙想办法,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C:
没有什么好办法,仪表量程太大了,0~20KPA的变送器测量范围是0.5~10KPA,而你用的应是0.1~1KPA的

网友D:
不行,换120A是必须的,横河的110A的精度范围0-4KPa几乎没什么精度了,不要乱用哦

网友E:
肯定不行, 必须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