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r201安装出错。。有提示。。

楼主(2008-10-28):
在第二次放入BASE盘安装时会出现如下提示框。。然后一直不动了。。等了几个小时还是一样。。一点变化都有

偶用的虚拟机VMWARE 2000英文版服务器版

偶不是VIP不能传图片。。

安装提示框的内容是:

SQL Setup Installation Application

fishished pre-istall requirements...

please wait while base SQL server 2000 is being installed...
this step should run for around 6 to 8 minutes.
start time;TUE 10/28/2008 &:54:35 pm

就这样。。一直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者用DELL初始化盘来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回楼上。。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了。。SERVER版的系统都安装过了。。还是不行啊。 还有别的方法吗? 3Q!!!!!!!!

网友B:
你是在自己的电脑上做实验安装?

不知道你的原盘是哪里得到的

推荐把安装盘做成ISO文件或者刻成盘加载到虚拟机系统的驱动盘安装

安装PKS前,先将support或KB盘,common盘的IE6和win2kserver的升级补丁装下,是可以装好的(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上面你说的问题)

因为不知道你的文件是哪里来的 能不能仿真就说不清楚了

楼主:
回楼上。。我用的安装光盘是从亿万的FTP里面下载的。。格式是ISO文件。。我就是在VMWARE虚拟机上安装的。。

试了很多版本的WIN2K SERVER。。都是同样的结果。。但2003SERVER安装不上。。安装SQL时会有提示,说是SQL2000的版本低,,不适合安装在此OS上。

仿真是不是需要授权或授权文件之类的东西?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201只能在win2kserervE下装的

仿真肯定要授权的

楼主:
回楼上。。偶是在2K SERVER——EN版下安装的。。而且是个虚拟机啊。。但是就是安装不上。。

真是奇怪了。。

授权哪风景点可以找的到啊?

兄弟你有吗?能给偶一份吗?谢谢!!

QQ:458751110

e-mail:thomas_top@126.com

网友C:
等待答案啊,不过对系统是有要求的啊

网友D:
是SQL2000的问题,重新换另一版本的安装

楼主:
SQL2000是软件自带的,,没有别的选择..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E(2008-12-09):
SQL2000 重装

在控制面板里把SQL有关的东西卸载干净,再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