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地线代替零线吗?

楼主(2008-10-28):
小弟刚干电工,今天师傅让接220V的电压,找不到零线,不知可否接在地线上,可以接的话安全吗?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了!

第一要在一个电网内,

第二看你们公司的地线和零线是否共用

第三其实零线随便接在只要是接地的金属上都能用,就是不安全和不规则,肯定会被师傅骂的!如果在家里零时用你可以在水管接个灯上试试,不过要注意!只作凭空用!生活中最好这样!

第四电源地与信号地不能接在一起!记住!可以用也会损坏设备!

网友A:
第三条,生活中不能这样用!

?

?

网友B:
不行漏电保护器会跳闸的

?

网友C:
有好多地方都是零地共用。

网友D:
虽然说电器设备可以使用,但是不安全。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还有就是不要养成用地线当零线的坏习惯。

网友E:
只要有点电工常识的人多不会这么做的.去看一下电工方面的书

网友F:
我们单位现场的检修箱,零线直接在上面了,而且检修箱安装在钢结构上(算是接地吧),箱子里面也没有漏电保护器,只有断路器和空开。我们接220时就是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箱体上。

网友G:
不行漏电保护器会跳闸的.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

网友H:
很多年以前,装电风扇把零线地线搞反了,烧了线的

网友I:
要看具体情况了.有的系统零线和地线共用的话,就是是可以的.

网友J:
零线和地线共用是不好,危险.安全吗????

网友K:
不可以,如果你用的是三相四线的空气开关(漏电开关)会跳闸的

网友L: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用一下,只能临时用一下.前提是不能用漏电开关.要不然想用都用不成.

网友M:
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上路没漏电保护器。但不建议使用,以为有可能损坏设备哦!

网友N:
不要吧? 虽然有时可以? 但不提倡

网友O:
温度仪表显示的温度为什么和水银温度计测量的有很大差别.

网友P:
临时应急的话可以的,但是不是很安全,最好是把N接到零线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温度仪表显示的温度为什么和水银温度计测量的有很大差别.

很简单,因为温度仪表的传感器和水银的不同。

网友R:
你还年轻 坚决不能!

网友R:
害人害己,绝对的违章,特别是没有搞清楚供配电方式时极容易出事,如果形成习惯,日后漫长的岁月不能保证不出事

网友S:
试一下也可以的      这样才可以学到东西哦      但是终于安全哦

网友T:
绝对的违章,保证出事 .

网友U:
提醒!!!!!!!!!!严禁如此使用万一地线断了呢!又没有人发现,用电器一插上地线变火线,这要会出安全事故的!!!!!!!!!!!!!!!!!!!!!!!!!!!!!你们这些半桶水都没有的家伙啊!不好好读书也要去培训一下啊!免得伤了别人呀!好恐怖!!!!!!!!!!!!

网友V:
零线本身就是可靠的接地。

网友W:
零线是工作用的,又叫工作零.工作时有电流流过.而你说的地线在TN-C系统中叫保护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且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漏电开关的话.会跳闸的.

网友X:
请不要这样用,非常危险!!!

网友Y:
引用 网友W:
零线是工作用的,又叫工作零.工作时有电流流过.而你说的地线在TN-C系统中叫保护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且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漏电开关的话.会跳闸的.

同意楼上的!

网友Z:
虽然有时可以,但不提倡!

网友AA:
有时零线和接地混在一起。。。。。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零线是工作用的,又叫工作零.工作时有电流流过.而你说的地线在TN-C系统中叫保护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且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漏电开关的话.会跳闸的.

网友AC:
现在才知道:什么电死的都是电工???

就是这样的人太多了呀?

网友AD:
最好别这么干,害人害己,不止师傅骂这么简单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零线是工作用的,又叫工作零.工作时有电流流过.而你说的地线在TN-C系统中叫保护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且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漏电开关的话.会跳闸的.

网友AF:
这个要看你们企业供电方式是这样的,如果是三相四线制的可以,三相五线制的就联安全了.还有你要检查一下接地线是否紧固。

网友AG:
以前偷电的时候就从外边电线上引根火线,灯的另一端接地,凑合能用

网友AH:
临时用一下可以,但不安全

网友AI:
最好不用这样,不安全。现在安全第一。

网友AJ:
地线就是地线,零线就是零线,这是两个概念。逆行道也是道,也可以行车,但也容易撞车。

网友AK:
不要这样搞,刚开始工作,一定要按规则一步一步的来,不然会出问题的,自己定不下来的事情就一定要请问师傅,不要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不好。

年轻人要努力学习,不要怕师傅骂,不会就问!一定要问!!!

网友AL:
最好不用这样,不安全

网友AM:
未曾用过这种方式,理论来说这样是不可行的。建议最好不要用这种接线方式

网友AN(2008-12-28):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下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且电器设备工作正常,算是安全吗?顺便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设备漏电 漏电保护器会动作吗?(我只知道漏电保护器是接零保护不知道接地还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N:
刚才忘了说漏电保护器通过试验按纽试验工作正常

网友AO:
引用 网友AF:
这个要看你们企业供电方式是这样的,如果是三相四线制的可以,三相五线制的就联安全了.还有你要检查一下接地线是否紧固。

网友AP:
最好别这么干.总有出事的时候

网友AQ:
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上路没漏电保护器。但不建议使用

网友AR:
不支持用地线代替零线》》》》》》》

网友AS:
.有些情况可以的..但是信号线的零线不能和地线混在一起...

网友AT:
有些情况可以的..但是信号线的零线不能和地线混在一起...

网友AU:
活学活用,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临时的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但是,这只是零食的,用完一定要去掉。

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一定要按规章来做,利人利己!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两相的用电器工作时,你能将零线断开吗?此时你又能将接地线断开吗?(PE线-----接地线)

网友AV:
触电事故的苗头!!!!

网友AW:
我们一直是零地混接,出口的设备都是这样

网友AX: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现场的检修箱,零线直接在上面了,而且检修箱安装在钢结构上(算是接地吧),箱子里面也没有漏电保护器,只有断路器和空开。我们接220时就是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箱体上。

这种解法是很危险的。

网友AY:
违章的,绝对不允许.

网友AZ:
这样不会跳闸吗,呵,!!

网友BA:
中性点接地系统就可以接了.

网友BB:
这样使用很危险!假如有人距离接地极很近的话,会出现跨步电压!这个规定是有人用很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建议你最好不要再做尝试了!

网友BC:
落实使用可以!不要影响其他设备哦

网友BD:
一般不可以的最好别那样!

网友BE:
有的单位还用零地并用的呢

网友BF:
以前零地混接的还可以 现在都分开了 够呛最好别这么干.总有出事的时候

网友BG:
不支持用地线代替零线,不安全,不符合规范

网友BH:
一般是不提倡的,因为那样容易造成电压的不同步,建议不要用

网友BI:
可以.我们工厂里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