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lt46 90kw 软启动器

楼主(2008-10-28):
施耐德alt46 90kw 软启动器,上电报PHF,? 相电压故障

?问题出在主控板上,想和修过的高手请教一下,是电流互感器信号检测部分,有问题,还是电源滤波不好造成的?

?谢谢,急需您的帮助。

网友A:
我虽没修过板子。不过据说,PHF故障可能的问题是出在控制板或者电源板上,具体在哪里就不清楚了。

楼主:
就一块主控板,电源是一个380/220变压器提供的。

楼主:
没有人回答,自己先顶一下,这个问题这的不好解决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刚安装调试,还是设备维护,如安装调试东西好的话,那也有可能是负载小,要设置小马达,小电流启动

网友C:
可能是主板故障,但alt46 已停产多年,到施耐德售后看一下有没备件,看运气了!

网友D:
里面有100欧电阻和几十的小电容换了再说,我们实验室天天在修,如果需要帮助联系我吧.说句大话,现在那施耐德老东西也就我们那能修.QQ115061478

网友E:
是控制板的问题,仔细查查检测原件可以找到答案的。

楼主:
控制板上的光耦,运放,反相器等等芯片都换过了,还是没有见效,诚寻有成功经验的高手共同探讨。

楼主:
不是刚开始安装调试,设备用了一两年了,现在是维修,已经确认就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F:
Altistart系列46和48软启动维修_软起动维修
我们也可以维修!楼主找我们吧。
这是公司论坛上的几个例子:
http://www.gkzdh.com/bbs/List.asp?BoardID=21
http://www.gkzdh.com/Chinese/Bs_ProductShow.asp?ArticleID=157

留言地址:
http://www.cyzdh.com/ebook/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