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8-10-28):
我有一远传压力表,我想用它做压力输入信号,压力表最小值电阻是4-20欧姆,最大值是400欧姆左右,请问可以直接通过DC10V电源信号串联压力表进入4-20MA电流输入端吗?谢谢各位!

网友A:
10V/4=2.5A

网友B:
应该使用变频器原有的电源,进模拟量输入端 AVI 。

网友C:
变频器的10V电压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必须采用电压输入,一般的变频器电流信号接口也支持电压输入,去掉跳线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电流模拟量输入端不是有内阻吗?就是想使用变频器上的10电源。怎样?

?

网友D:
还用这么复杂啊,直接接啊,然后找参数设置就好了

?

网友E:
我有一施耐德变频器61,利用远传夺力表做为压力信号输入控制变频器转速,怎样设定变频器参数?谢谢!

网友D:
选用PID控制功能吗?PID比较简单些.选PID功能,PID的给定设定一下:是键盘、电位器还是别的;反馈就是压力表分压或电流信号选定一下,正特性、负特性选下,剩下就是PI值了,试试几次就可以了。说明书上应该都有.

网友B:
就按这个,不存在电流大小的问题

网友C:
周公的图有问题。

用户的压力表相当于一个400欧姆的电位器,是没办法产生4~20mA电流的。

如果试图以电阻的变化来产生电流,那么在最低阻值时,可能造成信号电源短路。

网友F:
上海昔姆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调试变频器,直流调速度

? 孙工:15800530621

网友G:
当电阻值最小时,10伏的电压加在4~20mA电流输入端,不考虑电流输入端内阻的话,是否引起短路。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台达变频器 VFD-M 的接线图。
注意不是接在 4-20mA 输入端 ACI,而是接在模拟输入端 AVI (电压输入)。
只要把远传压力表当电位器考虑就可以了(阻值 3K~5K),滑动端位置变化不会引起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