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SE70的模拟量如何把电压值改为电流值?

楼主(2008-10-28):
请教:6SE70的模拟量如何把电压值改为电流值?

网友A:
你看看控制板上面有3PIN的跳线,对照说明书那个跳线是实现电压和电流转化的,找到这个跳线位置,把跳线帽拔到另一侧就可以了。说明书上面一般都有论述。

网友B:
说得不是很明白,输入的么?用一个变送器试试

网友A:
抱歉,6SE70我没有接触过,只是按照一般变频器的设计思路说的。你在详细说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梁先生:13632455513 QQ: 460594099
广州屹林税务提供正规上海發票,专业代理增值税普通發票,运输,广告,咨询,住宿,酒店,服务,建筑,加工修理,餐饮定额,工业统一,商业统一等,所有票据均可上网查询验证!诚信经营,欢迎您来电咨询洽谈.

楼主:
谢谢,改跳线这个我知道,可是我看到CUVC模拟量输出标定里除了要改跳线开关,还要设置:

如果是4-20MA输出,设置P643为-16,P664为6;

如果是0-20MA输出,设置P643为-20,P664为10;这我就不懂了 为什么要这么设呢?

?

网友D:
没有为什么,只是参数设置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