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源设备改造方案的选择及实施

楼主(2008-10-29):
24V直流电源是许多通信设备的基础电源。1993年我们将纵横制交换机更新为局用程控交换机后,当时的24V电源未更新,仍作为数学微波、环路载波、无线特高频和PCM等通信设备的基础电源使用。

在改造24V基础电源的工作中,我们本着安全、可靠、稳定、维护方便的原则,结合通信设备的工作电压范围,纹波系数,功耗参数及设备性能价格比的实际,对如下几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并择优实施。

方案选择:

方案一:只更新整流器。即在原24V直流电源系统中,只更换24V整流器。因为直流屏和蓄电池组仍被保留,需更新同型号规格的整流器。这种方案的优点是:设备更新简单,安装工作量小。缺点:系统工作维护量较大,更新的整流器造价较高,而系统工作可靠性和稳定性一般。

方案二:更新组合电源和蓄电池组。即拆除旧的24V直流电源设备(见图1虚线部分),根据通信设备参数及功耗,选用新的24V直流电源设备。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工作稳定可靠,系统技术指标高,维护工作量较小。缺点:安装工作量较大,设备造价高。

方案三:拆除旧的24V直流电源设备,将输入端为直流48V,输出为直流24V的直流/直流稳压变换器接入48V直流供电系统中。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变换器为模块式又叠加,安装方便;模块间到为热备份并联均流工作,可靠性高;由于拆除了24V直流供电系统的设备,因此,维护工作量大大减少;价格较前两种方案也便宜的多,同时还节能、效率高。缺点:由于没有了蓄电池组的平滑滤波作用,其纹波系统和杂音电压较方案二稍差,但仍高于通信设备要求值。

方案实施:

安装DC-DC稳压变换器极其方便,只需将48V输入端接入48V基础电源的直流配电屏空闲输出端子上,其输出端子接通信设备电源输入端即可(改造后24V直流基础电源方框图如图2虚线部分)。

首先,对DC-DC稳压变换器的各种输出指标进行测试。用水阻作为负载,接入变换器输出端子,调整极板距离,进行如下测试:

①输出电压稳定度测试。在通信设备要求的工作电压范围内,使负载电流在0—100%范围内变化,输出电压的偏差值应达到规定值。

②杂音电压测试。在杂音计的输入端串入10mf无极性电容,再接入变换器的输出端,分别对衡重杂音电压,宽频杂音电压、峰2峰杂音进行测试,均应小于通信设备和变换器的规定值。

③过压过流保护测试。缓慢提高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值,其过电压,过电流保护性能应能达到出厂要求。

④自动均流和告警性能测试。由于DC-DC稳压变换器是叠加并联工作的,测试时,逐一关闭变换器,模拟设备故障,没有故障的变换器能自动均分负载电流,有故障的变换器立即退出工作状态,并发出声光告警信息。

其次,将DC-DC稳压变换器接入48V直流供电系统,投入使用,通过测试,DC-DC稳压变换器的技术性能指标不仅要达到出厂标准,也要满足各种通信设备的技术性能要求。接入使用前,确认各端子接线无误后,再投入使用。

DC-DC稳压变换器投入使用以来,性能良好,工作正常。过去在梅雨季节常由于机内连线短路造成停机,或出现输出电压过高,甚至整流器不能开机,尤其在夏季,因为雷电干扰,输出电压瞬间提高,常冲击通信设备,烧坏电路板,使通信中断,改造后,此类故障再也没有发生,保证了通信设备的正常运行。用DC-DC稳压变换器代替24V直流基础电源,改变了传统的24V直流电源运行方式,在企业通信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在这次改造工作中获益匪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受到了通信行业管理部门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