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8-10-29):
变频器的正确选择对于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关键的。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通用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选择的原则是:首先其功能特性能保证可靠地事项工艺要求,其次是获得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对于风机、泵类等平方转矩,低速下负载转矩较小,通常可选择专用或普通功能型通用变频器。对于恒转矩类负载或有较高静态转速精度要求的机械,应选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这种通用变频器低速转矩、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具有挖土机特性。为了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通用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速度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注塑机、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型通用变频器。

通用变频器类型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特性进行,也就是,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分为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

恒转矩负载:
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无关,任何转速下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例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都属于恒转矩负载。
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标准异步电动机的散热能力,避免电动机的温升过高。

恒功率负载: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风机、泵类负载:
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矩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选择变频器时,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负载参数:主要是电机的规格指标参数。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带动的是电机,所以,变频器的选型可以从电机的角度来选择型号、规格。那首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电机的各项规格指标参数。 每台电机都有它自己出厂的铭牌,从铭牌上,我们不难找到电机的各项参数。这些参数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主要参数有: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转速等。

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一般有110V、220V、380V、690V、1140V、6kV等。 如有其它非标准的电压等级,请及时咨询生产厂家或各地办事处及经销商。

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根据电机的功率不同而不同。选择变频器时,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特殊情况应将变频器功率档次放大一档。

电机的额定频率:普通电机的额定频率一般是50~60Hz,高速电机有1000~3000Hz等。CH-_100系列可满足0~600Hz电机的需要,如需更高频率,请选用CH_150系列变频器。

电机的额定转速:电机有分为2极、4极、6极、8极等,极数越高,转速越低,同功率电流也越大。一般用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500 rpm对应4极电机。变频器也是根据4极电机来设计的。2极对应3000 rpm、6极对应960 rpm、8极对应720 rpm左右。

2、工艺要求:品牌保障方面,控制要求方面等等。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品牌保证不同,优秀品牌产品,认证齐全、服务全面、性能可靠,经过现场考验,往往价格较高,针对最终现场的要求,我们必须选择合适的性能价格比的设备。针对控制的工艺要求,比如控制的精度、网络扩展性等,又有很多种的选择。

3、应用环境影响:温度和湿度
温度对变频器的影响: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温度一般适用在-10℃~+40℃,湿度在低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环境温度每升10℃,则变频器寿命减半,所以周围环境温度及变频器散热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