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故障

楼主(2008-10-29):
我这里有台丹佛斯2800? 380V 2。2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800T,不能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大量VLT2800丹佛斯主板,整机等大量零配件。13355210251

网友B(2010-01-25):
我的VLT2800 380V 5.5KW也是!说明书上找不到!急急!!

网友B:
我的danfoss VLT2800 380V 5.5KW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的danfoss VLT2800 380V 5.5KW也是????

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