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磁阀的好坏

楼主(2008-10-29):
请教"由于我厂电磁阀比较多,但是常常出现问题,我又不知道是PLC柜子的中间继电器之类的除问题,现场的电磁阀除问题"

? 请问"我怎样判断我的电磁阀的好坏?请执教!"谢谢!

网友A:
若是线圈得电后,阀还是不动作,那就是阀体坏了

网友B:
说实话,电磁阀生产厂家,国内的质量都不怎么样,不过上海巨良阀业的电磁阀还是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最好找进口的电磁阀,SMC的不错

网友C:
量电磁阀线圈电阻,一般不超过150欧,否则电磁阀线圈烧坏。量电压可判断是否PLC柜子的中间继电器之类的问题。如都正常则有可能阀塞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量电磁阀线圈电阻,一般不超过150欧,否则电磁阀线圈烧坏。量电压可判断是否PLC柜子的中间继电器之类的问题。如都正常则有可能阀塞卡住了。

谢谢!
受教了

网友D:
电磁阀得电后,可以用螺丝刀的金属部分试一下是否有吸力,如果有吸力,还是不正常,可能是阀芯卡了,如果没有吸力,可能是中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E:
电磁阀动作后,中间的杆会被吸住而活动不了.

严不严密只能看实际效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得电后,可以用螺丝刀的金属部分试一下是否有吸力,如果有吸力,还是不正常,可能是阀芯卡了,如果没有吸力,可能是中间继电器有问题。

en??? 学习了

网友G:
我厂电磁阀也很多,1先判断两线是否有电2可用螺丝刀靠近电磁阀上面,一定是上面。是否有磁力,如有请拆开阀体,检查阀心有无小异物,内弹簧是否卡住,清除加油OK

网友H:
我赞同8楼的看法,e

网友I:
万用表测量线圈看阻值就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J:
检查线圈电压,一般电磁阀线圈电压应该是24V,如果没有,应该是PLC没有输出,或者继电器没有动作,线圈电阻值应该是在150至200欧左右

网友K(2008-12-09):
一般工艺反映不动作后,先去中控室查看继电器是否有电,是否动作。一是离班组近,二是继电器动作频繁也易出故障。然后去现场,开盖儿检查电磁阀是否带电,如无电则往上查接线箱和电缆,如有电,则通、断接线,听电磁阀有无动作声音,如无声,量线圈电阻,坏则更换;线圈好,则可能是阀芯被卡。

查找故障要一步一步按顺序来,一般先不去现场,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电,是否是中控室里的原因,去了现场查出是中控室的毛病,你再来回跑,折腾。

网友L:
你用的PLC 先看看输出有没有,然后看电磁阀线圈是否得点,顺便检查下线圈是不是好的,看看电磁阀有没有被打成手动的(现场实际就有那么一些人给你打成手动的,气死你).最后看电磁阀是否动作.

网友M:
先测量线圈有无得电,若无电查线圈前面电路是否正常;若线圈有电不动作,量线圈阻值是否正常,大约100多欧。

网友N:
先看一下有没有吸力。如果有肯定是阀芯有问题了。

网友N:
电磁阀线圈电阻变小,只有几欧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线圈短路呀。

网友O:
一般进口电磁阀线圈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也不排除出问题的可能。教你判断电磁阀好坏的绝招,不要外传哦。如果电磁阀长期带电,可用手摸摸线圈,如果是热的,线圈没问题,在在PLC 上强制输出几次,阀动作,电磁阀肯定没问题,如果不动作,你可以把找个螺丝刀放在电磁阀阀体上用耳朵靠近听,电磁阀带电的时候回有声音,如果不没动作,那就很有可能是阀芯堵了,你还可以吧电磁筏后面风线解开。看看风的切换。

网友P:
你买那种带指示灯的阀,当指示灯亮而阀没有执行时,就是阀坏了

网友Q:
测量电磁阀的在线线圈电压或电阻

网友R:
1。检查电磁阀线圈有无电源;2。检查线圈是否好坏;3。检查阀体本身有无卡堵。

网友S: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得电后,可以用螺丝刀的金属部分试一下是否有吸力,如果有吸力,还是不正常,可能是阀芯卡了,如果没有吸力,可能是中间继电器有问题。

常用的招法,相当有效~~~~~~~~~~

网友T: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故障,我就不啰嗦了

网友U:
以上几个楼主说的都不错。

网友V:
你可以改变输出信号后,观察现场电磁阀是否动作,听声音即可,或者现场的气路改变,如果电磁阀不动作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磁阀线圈的电压,如果电压送出就说明电磁阀的问题,可能是阀芯卡了,或者线圈断了,如果没有电压那就是继电器的问题.或者回路的问题或者电源保险的问题 .

网友W(2009-03-05):
你首先用万用表量哈电磁阀线圈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通电后线圈得电会动作。几分钟后。电磁阀会发热。

网友X:
先量一下线圈如没坏,再查其他的地方就好处理了。

网友Y:
电磁阀的好坏和线圈有问题,有的线圈的材料不一样,使用寿命也就不一样;铜丝用全铜的比较好,但价格比较高一些,铜包钢的或铜包铝的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Z(2009-05-10):
测量线圈上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电磁阀线圈有问题

网友AA:
还有一种可能是膜片破了

网友AB(2010-05-24):
说实话,电磁阀生产厂家,国内的质量都不怎么样,不过上海启派实业的古德电磁阀还是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最好找进口的电磁阀,ASCO的不错

网友AC(2012-06-13):
遇到阀芯咔塞的情况居多,大多为国内的,进口的SMC较好

网友AD:
一般是测量线圈

网友AE:
引用 网友O:
一般进口电磁阀线圈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也不排除出问题的可能。教你判断电磁阀好坏的绝招,不要外传哦。如果电磁阀长期带电,可用手摸摸线圈,如果是热的,线圈没问题,在在PLC 上强制输出几次,阀动作,电磁阀肯定没问题,如果不动作,你可以把找个螺丝刀放在电磁阀阀体上用耳朵靠近听,电磁阀带电的时候回有声音,如果不没动作,那就很有可能是阀芯堵了,你还可以吧电磁筏后面风线解开。看看风的切换。

比较强大,用耳朵听电流声音

网友AF:
对:yagebu关于量电磁阀线圈电阻,一般不超过150欧,否则电磁阀线圈烧坏。量电压可判断是否PLC柜子的中间继电器之类的问题。如都正常则有可能阀塞卡住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上说的是24V线圈的电阻 220V线圈电阻要大的很

网友AG:
听电流?,,,俄靠,你以为你是黑背呀?,你是土狗二豹也中牙。。。。。。

俄这有箱子通径1mm滴,昨天刚到货,你且听听滴来

听准率大于77%鸟,全送你

真蒂

网友AH(2012-11-04):
问下,能说下具体的数值吗?我量过了几个,没有一个数值是一样的,相近的也很少?

网友AI:
我的理解是电磁阀都有手动装置,当电磁阀不工作时可以手动试试有没有反应,如果手动工作正常哪就是电器故障了。一般继电器很少坏,大多数是线圈烧坏了。如果阻值低于几十O多半是烧了

网友AJ(2012-12-24):
对:有晴添关于我的理解是电磁阀都有手动装置,当电磁阀不工作时可以手动试试有没有反应,如果手动工作正常哪就是电器故障了。一般继电器很少坏,大多数是线圈烧坏了。如果阻值低于几十O多半是烧了内容的回复: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处理电磁阀故障的,呵呵

网友AK(2013-06-25):
像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啊。

网友AL:
百家争鸣

网友AM:
在给电瞬间,听电磁阀是否有动作声音;在正常通电情况下,摸下电磁阀看是否有振动,电磁是否有轻微发热。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电磁阀生产厂家,国内的质量都不怎么样,不过上海...

亚德客也不错的,支持国产

网友AO(2013-09-04):
      单纯的电磁阀线圈好坏比较容易判断,如果说电磁阀的整体质量可就 不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