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E70手机电池浅谈

楼主(2008-10-29):
关于夏新E70手机本身,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在这个帖子里,我仅和大家谈谈这款手机的电池。

楼主:
........手机关机状态下也可以插上USB线或充电器在手机上对电池进行充电,手机屏幕上会显示很大一个电池正在充电的动态图片。
........手机电池的额定电压为DC3.7V。
........随机配置的充电器的充电电压为4.2V。可采用随机配置的充电器对电池单独进行充电——电池取下来放在座充上充电,也可采用随机配置的充电器连上手机对电池直接进行充电(直充)——把充电器的USB插头从座充上拔下来直接插到手机的USB接口上。
........手机的USB接口与电脑的USB接口连接上以后,也同样在对电池进行充电。电脑USB的电压为DC5.0V,而随机配置的充电器的充电电压为4.2V,直接采用电脑USB充电是否会是电池使用寿命缩短呢?测试如下:笔者把电池卸下,手机插上电脑的USB接口,用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正极接触,发光二极管的负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负极接触,发光二极管闪亮;把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负极接触,发光二极管的负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正极接触,发光二极管不亮。这说明:手机插上USB线以后,在给电池进行半波脉冲充电!!当然,此时因为没有电池,是无法开机的——半波电源,怎么可能让手机开得了机@_@。笔者采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这个正负极的脉冲电压测量值(也就是有效值)是3.6V,检测极与负极的电压是1.0V;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这个正负极的脉冲电压测量值(也就是有效值)是0.9V,检测极与负极的电压是1.6V。综合上述,采用电脑USB对电池进行充电,对电池是没有危害的。

楼主:
这个帖子里,我说的都是我自己的心得。如果不同看法,请提出以便大家研究;如有错误,还请斧正!

楼主:
夏新E70电池维修:

........夏新E70电池不耐用,大约1年半后就无法使用了。原因是电池内的电路板烧坏,导致电池无输出——无法充放电。由于锂电池本身还可以使用,因此笔者打算对这种损坏的电池进行维修。由于找不到相同的废弃电池上的好电路板,也没有单独的这种好电路板卖。所以笔者考虑对其进行处理,直接把锂电池的正负极接到电路板的输出。具体做法如下(该方法具有危险性,如果按此法操作造成人身伤亡和手机/充电器/其它物品损毁,笔者概不负责)。
........1、把电池上的不干胶纸揭下来。注意最好别撕扯坏了,否则最后把电池搞好了贴回去的时候很难看。
........2、把电池从塑料框架上取下来。
........3、把电路板的引出金属片与电池大面积接触的那端(也就是电池的正极)用螺丝刀撬开(两者是采用电焊焊上去的,要撬才能撬得开)使其剥离。之所以不撬负极而撬正极,是因为负极那端为了与正极绝缘只有一小点与电路板的引出金属片连接,其它地方均采用厚不干胶纸绝缘;如果撬了负极,再要保证电路板引出金属片与电池负极接触良好,就比较麻烦了。而正极却不一样,因为是大面积接触,把电池装回去的时候直接贴紧就行了,根本不用再进行其它处理(例如焊接)。
........4、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板,看是哪个地方断路了,用细导线把这两个点焊接起来(导线要细,否则焊好以后因为空间有限而装不回去;导线要有绝缘,否则装好以后导致锂电池短路)。在检测和焊接的时候请注意,尽可能让被短接的电路比较少,以达到更多的功能。
........5、把电池装回去,用万用表检测锂电池正负极的电压,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重复步骤4;如正常,进行下一步。
........6、用万用表检测正负极和检测极的电压(锂电池有3个极:正极+、负极-、检测极T),检测级的电平应当与负极的电平相同——正极与负极的电压、正极与检测极的电压,这两者是相同的。如果两者相同,请进行步骤8;如果两者不同,请进行步骤7。
........7、如果检测级的电平与负极的电平不同,或与正负极均断路。建议把检测极的铜片撬下来,然后用电烙铁烫一点塑料把锂电池塑料外壳检测极那个洞堵上。当然,如果想达到更多的功能,也可以不撬检测极的铜片而直接进行下一步。
........8、至此,电池可以输出,但其检测功能(电压检测/过热检测)已经不完善,甚至可能已没有。所以在进行后面的步骤时应当谨慎进行。现在给电池充电,注意用手感觉电池的温度(至少持续5分钟)。如果在10分钟以后电池的温升没有异常——不是异常高温(也就是没有出现短路现象),就可以正常充电,当然也不会因为电池过充而出现爆炸——因为充电器也具有过充自动停止充电功能。等电池冲完电以后,进行下一步。如果电池出现异常高温,请进行步骤11。
........9、把电池装上手机,先不要开机,用手感觉电池的温升(至少持续5分钟),如果在10分钟以后电池的温升没有异常——不是异常高温(也就是没有出现短路现象),那么请进行下一步。否则,请进行步骤11。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因为研究手机插上USB以后为什么不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的问题,把电池进行了多次拆装;结果后来一把电池放到手机里(无论是否开机),手机电源接触点那个地方就出现异常高温,把笔者的手都烫疼了,笔者赶紧取出电池;稍后,电池的温度才升起来,比较烫手(电池的温度是从里面往外传热的)。
........10、手机开机,用手感觉电池的温升(至少持续5分钟),如果在10分钟以后电池的温升没有异常——不是异常高温(也就是没有出现短路现象),就算大功告成!否则,请进行步骤11。
........11、立即取下电池,避免锂电池因为短路爆炸而伤及人和手机!!实际上,电池异常发热是由短路引起——就是检测极和正负极之间的短路!等电池冷却以后,进行下面的操作(如果电池已爆炸,笔者概不负责,请妥善处理这次意外事故)。拆开电池,把检测极的铜片撬下来,在负极铜片与检测极铜片中间把印刷版划一道凹槽(划断所有敷铜板的铜片)以彻底把负极和正极隔离。然后用电烙铁烫一点塑料把锂电池塑料外壳检测极那个洞堵上(如果不堵上,手机的电源针仍然可以接触到电路板上检测极)。这就是达到了一个把检测极彻底消除的目的。然后,进行步骤8。

维修后的电池说明:
........1、建议采用座充对电池进行充电,因为虽然电池的保护功能受损但座充仍然具有保护功能,不存在电池因为过充而爆炸的情况。
........2、手机插上USB以后,可能不会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好电池是要显示那个符号的,而且电池也处于USB充电状态)。如果电池检测极已经被撬掉,那么在手机插上USB以后绝对不会显示那个电源线符号。当然,即使手机不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数据传输功能还是一样的——同样可以进行USB无驱读写、联机启动智能手机工作室等操作。笔者的两块电池都这样维修了,结果有一块电池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而另外一块就不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
........3、经笔者测试,如果手机插上USB以后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那么电池是可以被充电的(查看手机显示的电池电量,会一直升高到满)。
........4、经笔者测试,如果手机插上USB以后不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那么电池是不会被充电的(查看手机显示的电池电量,不会升只会降)。笔者把电池卸下,手机插上电脑的USB接口,用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正极接触,发光二极管的负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负极接触,发光二极管闪亮;把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负极接触,发光二极管的负极与手机电源触点的正极接触,发光二极管不亮。这说明:手机插上USB线以后,在给电池进行半波脉冲充电!!当然,此时因为没有电池,是无法开机的——半波电源,怎么可能让手机开得了机@_@。笔者采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这个正负极的脉冲电压测量值(也就是有效值)是3.6V,检测极与负极的电压是1.0V;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这个正负极的脉冲电压测量值(也就是有效值)是0.9V,检测极与负极的电压是1.6V。至于为什么在手机插上USB以后不显示电源线那个符号的时候就无法利用USB对电池进行充电,笔者还不清楚。估计是没有显示那个符号,手机就没启动相关电路对电池充电——虽然测量到也输出3.6V的半波脉冲电源可以让发光二极管闪烁,但这个脉冲电压估计没有电池电压高,要不然怎么电池的电量不升反降呢?
........5、采用USB线传输数据和充电时注意别太久,电池充到电量满时最好就拔掉USB。因为电池的过充保护/过热保护功能也已经不完善了,这样做可以防止电池的过充和过热,最大限度的保护人身和物品不受到伤害。

网友A:
不错,支持一下,我以前用守夏新.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