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输出有PM方式吗?

楼主(2008-10-29):
最近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教,UPS电源的输出有几种方式及特点?

网友A:
UPS有几种方式输出,应该有220V.380V,110V,48,跟据不同型号与厂家,应该有不少,没统一过.

网友B:
什么是PM方式呀????????

网友C:
ups输出一般都有是交流220V的多,楼主说的PW方式是不是指从直流到交流的逆变过程用的方法?

网友D(2008-11-29):
是波形的缩写而已;需要的可以找我1354367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