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29):
一个10m3的泵,要求给3个罐分别打入10M3的物料,先1,然后2.再3,继续1.。。。。。实现自动控制。求高手帮出几招。1的时候,2和3是停的。

网友A:
用可编程控制器配切断阀可以实现。

网友B:
这种方式在控制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三个罐都是满水的, 继电器会自震荡, 考虑过在每个控制回路里增加一个常闭控制继电器, 有水位开关来控制, 把三个水位开关量串联在一起, 如果同时满水就断开这继电器。如果考虑到有两个满水状况, 也可以通过增加三组继电器, 两两组合来切断, 跳过。 一家之见, 欢迎拍砖。当然如果使用可编写程序控制器来控制肯定比继电器逻辑组合容易点。